HP DV4改集显

楼主(2020-04-20):
HP DV4没图没点位。想改集显。外接显示可以进系统,加焊显卡没亮,断开显卡供电电感也没亮,拆了显卡开机显示几秒,就灭了,没有掉电,外接可以进系统。就是开机的时候亮一下。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有没有哪位大神改过这个机器,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
换BIOS试下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暗屏,改一下电路让屏强制先亮起来,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应该不贵吧 之前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应该不贵吧 之前什么问题

有点像摔过。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暗屏,改一下电路让屏强制先亮起来,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不是暗屏,亮一样,屏就没啥反应了

网友:
换个显卡吧,显卡也不贵的,你浪费这个时间去修其它的机器不香吗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没必要费神了,垃圾桶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
垃圾桶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
BIOS里面可以屏蔽独显的

网友:
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