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2s进水不开机,加点漏电

楼主(2020-04-20):
进水不开机加电漏电400毫安,用松香检测发现主电源一个角发热,从料板上拆了一个电源换上,还是同一个地方发热融化,又购买了一个新电源装上还是同一个地方发热融化,真是奇怪了,拆掉电源就不漏电装上就漏电,难不成这3个电源都是坏的!请路过的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脚对应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对应的电路有问题

华为的手机没有点位图,这下面有好几个脚,也不知道都通到哪里去了,问题是接电漏电,电源尚未工作,第二端就那几个芯片,甚是奇怪!

网友:
对地组织多少 一个个芯片地拆掉排查咯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是给cpu供电的小电源有问题,手机一加电先给主电源供电然后主电源又给小电源供电,小电源有短路所有导致大电源发热!

网友:
电源发烫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你拆下来电源,打那几个底脚的阻值,那里有短路。

网友:
跟你总结下以后换芯片前,你不是已经知道哪里发烫了吗?你拆之前查一下对地阻值,拿下芯片后再查一下。

网友:
跟你总结下以后换芯片前,你不是已经知道哪里发烫了吗?你拆之前查一下对地阻值,拿下芯片后再查一下,装上后再量一下,做事要严谨才行

网友(2020-05-27):
芯片拆下之后要测量焊盘阻值是否正常  找到真正导致故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是给cpu供电的小电源有问题,手机一加电先给主电源供电然后主电源又给小电源供电,小电 ...

二级转换电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