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C18N六分屏修复

楼主(2020-04-20):
  型号:东芝L700
  故障:分屏,进系统显卡驱动打感叹号
   接手就直接干了显卡,虽然不是通病显卡但还是干了再说,然后故障依旧,重做后显卡挂了,手头没有一样的显卡, 找到一个N12P-GV1-A1外观一模一样。原型号是N12P-LP-A1,换上去可以显示,故障依然一样,后来重做显存,背面先做了故障依然一样,后来重做了显卡旁边的四颗,具体就不知道是那一颗虚焊了,直接四颗一起重做,进系统OK了,显卡驱动也能打上,可以证明N12P-GV1-A1可以完美代换N12P-LP-A1!
亮机图镇楼!

网友A:
是现存坏了还是虚汗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就是 显存问题

网友:
代换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B:
一般先把显卡旁边的显存一个一个的弄试。

网友C:
这款显卡属实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现存坏了还是虚汗了

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显卡属实不容易坏

是啊,一看都不是通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把显卡旁边的显存一个一个的弄试。

没那么多时间,直接全部四颗一起做比较快

网友:
干坏一个显卡,血亏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六分屏还能是显存问题,学习了。一般认为显卡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