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HD2不触发

楼主(2020-04-20):
技嘉H310M HD2不触发,CMOS放电依旧,刷BIOS后OK.

附正常BIOS如下:

网友A:
台试机还没遇到过不触发刷BIOS好的。 你修好后有没测下待机时BIOS有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试机还没遇到过不触发刷BIOS好的。 你修好后有没测下待机时BIOS有供电吗?

待机时bios 8脚有3.3V,所以怀疑BIOS参与触发。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开始走笔记本路线了,bios也参与开机了。

网友:
这个主板BIOS 收下

网友(2020-11-08):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网友(2022-04-23):
今天也修了一块。晶振不起振没波形,换完可以用。过一会儿又不行。直接加热南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