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0-04-20):
品牌 WESCOM
型号W2218
故障现象:使用40分钟左右后出现自动重启现象,就是开机出现logo,接着使用几分钟再出现。就这样循环。排查了供电正常,开关按键已换新的。还是一样情况。求助

网友:
晚上确认与温度有关,电源板上的电源IC,73D
03用风枪加热一下5V电压就会降低,驱动板上的电压3.3降到2.8V左右就会重启。

网友:
换掉相关电容,换本ic 给本ic添加散热器,被动散热

网友:
既然怀疑电源板,就换电源板啊!!!!!!!!!!!!!

网友:
电源板换了吧,修了要返修

网友A:
自已都找到了问题还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都找到了问题还求助

这个小6脚找不到原型号

网友(点评):
这个太贵,其它人卖1块钱。

网友B:
OB2273,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OB2273,淘宝上多的是。

谢谢,已修复了。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更换光耦好了,光耦发热太大。PCB都烤黑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