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plu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20):
华硕b150 plus,原故障不触发,加焊桥还是不触发,强拉5v绿线,加触发,反复几次触发正常。第二天返修,不触发,32.768测试无波。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无波。再加焊桥,有波了,第一次可以触发,拨电池和电源二次都不可触发,二次触发需要清cmos跳帽。触发后进系统一切正常。有时CMOS跳冒就可以触发开机。(水平有限,修不出来,目前只能将就用,解决方法把开关重启键插入清除CMOS跳冒,每次无触发就按一下重启键,就可以触发。)

网友A:
果断换I/O再试,因为南桥已经加焊

网友:
为什么不换I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I/O再试,因为南桥已经加焊

现在可以CMOS跳冒触发开机,并清除CMOS设置,换io不一定解决。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个办法,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2020-06-08):
我说上次有个客户的机器重启插cl-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