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电源灯不

楼主(2020-04-20):
苹果a1466,不触发,电源灯不亮,ec附近进水,ec复位上拉电阻腐蚀,更换电阻飞线解决,app发帖咋选板块啊

网友A:
加分鼓励分享    app发帖可以选择对应内容的板块   选了不准确也没事会有版主给你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分享    app发帖可以选择对应内容的板块   选了不准确也没事会有版主给你移动的

好的大版主

网友(2020-06-29):
这个细心点就可以搞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