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搞下板子,求推荐工具

楼主(2020-04-20):
手里比较多故障板(不显示,不上电),想搞点工具学搞下主板,大佬推荐一套工具吧,焊台。风枪,数显可调电源(入门焊台只能用936这种变压焊台吗?网上看了下diy的t12同价位比936好用,用t12是容易击穿芯片吗?)业余搞一搞暂时不考虑bga ,示波器。求大佬推荐。

网友:
建议迅维商城直接购买

网友:
个人在用金卡思的825D++用起不错,不过售后难哈:jingxia:也可以在迅维商城直接买。万用表不用特别好,闲鱼淘一个60元左右的就可以了,在找个spek,图纸鑫制造就好咯

网友:
这容易搞个多合一的焊台 没贵多少钱,还可以玩上高大上的JBC,T12其实就是936的改进升级版,升温快方便携带但发热芯较贵 一个国产芯20来块钱 936焊嘴便宜量足,选A1321发热芯的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