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惠普 Z840 DIY开机自检CPU功耗过高

楼主(2020-04-20):
惠普 Z840 DIY开机自检CPU功耗过,由于不是原装电源,每次开机都要自检报cpu电源功率过高,求高手处理一下。可解决问题者有偿付费
cpu

网友:
是用的家用普通电源,望大神指教

网友:
换个低功耗的U就搞定

网友:
哪就换原装电源,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哟

网友:
进bios进入bios更改cpu电源管理选项,把E打头改成D打头,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