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707 换CPU

楼主(2020-04-21):
不升压,拆升压条件满足,主供电短路,低电压烧一下 ,CPU发烫,锁定故障点在cpu自带短路或者管子短路了
主供电跟cpu供电短路,直通CPU
换供电管子后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0.002),主供电也正常,触发不读内存,卡1.117A
小小经验…供电管子击穿80%烧CPU了
直接订同型号CPU,换上,再买个工厂bios,刷上去,修复…
桥工

网友A:
用的什么bga红外的吗

网友B:
这CPU好换吗 CPU是不是弯的一直不敢换。

网友C:
胆大心细,换这个U,收费也可观吧。

网友D:
敢换现在的U的 都是大神 加分了。

网友:
换CPU收多少钱合适啊?  这么贵的成本   普通机客户一般都不会修了

网友E:
请问是怎么收费的?还有那个红光是BGA定位用还测温的光?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下CPU多少钱一个

网友F:
换这个HQ的不用刷写bios的呀

网友G:
硬核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bga红外的吗

对的,一个红外一个普通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好换吗 CPU是不是弯的一直不敢换。

还好吧,8代一样换,换多些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怎么收费的?还有那个红光是BGA定位用还测温的光?

我收费比较贵,红外是对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大心细,换这个U,收费也可观吧。

收费cpu价格差不多x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换现在的U的 都是大神 加分了。

不敢当只是手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这个HQ的不用刷写bios的呀

刷me,…………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核技术。。。。。。。

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换这个HQ的不用刷写bios的呀

换处理器,桥都需要耍me,初始me,所谓的合成分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处理器,桥都需要耍me,初始me,所谓的合成分离,

对,其实就是me的事

网友J:
这个u做会翘起来一点

网友K:
可以 我都是拆坏板子上的U 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 我都是拆坏板子上的U 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订新的

拆壞的沒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u做会翘起来一点

個人覺得,溫控做的好就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其实就是me的事

一般很少改,多數直接刷工廠,然後改本來的序列號就OK

网友L:
这个换u不用配微码吗?

网友M:
我买CPU 不良率太高了,都不敢修了

网友:
nice sharing. thanks
Why is changing the U series processor risky?
do I risk bending the chip?
I changed it to the 3rd generation U series CPU

支持 反对

网友:
买cpu风险确实很大

网友:
撸过,学习总爱,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N:
这个换CPU不需要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换CPU不需要刷bios吧

需要刷me。不然开机慢

网友:
对的,要跟熟悉信任的,不然别人发个坏的亏时间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买CPU 不良率太高了,都不敢修了

要找熟悉的,测试好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换u不用配微码吗?

不用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换CPU不需要刷bios吧

标准版的CPU不带桥的也要刷ME?

网友:
请问一下,A1990换了显卡,需要重新刷写程序不。

网友(2020-07-08):
兄弟 在吗 我手里有台1707换完cpu WiFi模块爆锡了  然后重装WiFi后蓝牙可以打开 WiFi打不开 是因为没刷bios吗 换了个模块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技术真是大神,只要是板载CPU坏都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