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芯片型号。。

楼主(2020-04-21):
自己跑出来的图,芯片已烧了个洞,只能看到开头ld7 结尾ps.. 对比过7575不对。。

网友A:
你还是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显示器的电源吧,,也许这样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显示器的电源吧,,也许这样好查

ACER V203Hv b

网友:
最后查到LD7522

网友:
静等高手出现。

网友:
一般我都不修板,都是直接改通用板。修板费神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