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4 电池座阻值

楼主(2020-04-21):
有没有朋友手上有mini4电池座阻值,小弟接了一台mini4无电池数据,换了一个6s的u2上去无效,帮我量一下电池座无阻值,谢了
电池

网友:
加我发给你99427602

网友:
迷你4有两个检测脚,一般只要反向测不是开路或者对地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