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升压电路电感和电容发烫请教

楼主(2020-04-21):
请叫下大神点小问题。
  显示器是飞利浦274E5QSW/93
问题是升压电路L801和C804放烫,发烫前是好的。(关闭先显示器,开有正常。出先发烫不一定。有时间3小时也没有)

Q813这里的电压一降低,毛病就出现。 未必是DRV接的控制主芯片有问题。

一发热LED光就闪烁。是不是C804电容小了。或者漏电。。或者其他什么。。谢谢

网友:
加个电容试下

网友A:
应该是MOS 管不良了  直接更换

网友B:
电容发烫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发烫换掉吧,

手上没有贴片电解电容,。所以先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 管不良了  直接更换

想过。。但是这样基本上可能不大。。

网友C:
如果你能感知到是电容发热,那直接拆了,更换个电解电容不就得了,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99%不是电容C804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 管不良了  直接更换

99%不是电容C804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发烫换掉吧,

99%不是电容C804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 管不良了  直接更换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升压板吧,,这样会快一下点。。成本也不高。。。。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感知到是电容发热,那直接拆了,更换个电解电容不就得了,

换电容  问题还是在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E:
换了问题还 在。。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为什么。。怀疑找不到原因了。Q809  Q811  Q812 外围电路 都没有发先问题。 。不知道方向了。。。。
还有就是Q809 集电极    Q812和Q811基极       3点 的电压 也在降。

未必 真是 Q809的问题吗。。但是有时可以连续用几小时不出问题。。。。

知道原因的说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了问题还 在。。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 ...

上波波一看就行  没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问题还 在。。
99%不是电容C804
Q813 G极电压降  引起的原因。。电容发烫,,但是C804  G极电压降 ...

修个板子修的出神入化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波波一看就行  没那么麻烦

非专业。没有波波啊~
现在应该是这个升压电路升高后的问题。。想调底点。问题多半出在Q813  这个东西也开始烫了。
上面这个升压出来开始54.5V  算正常。。出问题后电压就到到55V  56V。。。在保护降低到44V开始 屏闪了/

还有台同一型号  电压升出来就只有51V   明显亮度查了点点。。
  机器是13年的是老化了点点。
上面这个图那里可以调下电压。。。
23寸和27寸图一样  区别是电压不是12V  是19V,估计电感(73G    253-242-CP)接触的太少。包含
全部图纸在下面我来个。

网友G:
这个很难判断要代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难判断要代换看看

今天什么都换 在Q813加了个10K电阻耍。。耍了一下午没有出问题。。昨天VLED电压54.5V   今天只有51.5V..真不知道原因。。

网友:
加电阻?必然低啊。。还是要查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