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转PGA

楼主(2020-04-21):
笔记本CPU,BGA转PGA底板那里有卖的?

网友:
没有批量没有的

网友:
某宝有吧

网友:
一边焊针一边换BGA,我一直想不明白是怎么焊的,除了回流焊能搞,低成本怎么实现

网友:
这种要怎么焊?上BGA焊台,温度一上来,下面要掉针

网友A:
魔改CPU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
换主板吧!!!!!旧的也行

网友:
换u大工程   费事儿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魔改CPU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

为什么?,

网友:
费力的活,没事搞起耍

网友:
这个难搞哦,上面用的低温锡,温度一高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U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可以的,底部针有治具定位加固定,pcb板有限位框,上面高温锡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跟植球的意思差不多吧,模具上去,摆好针,加热熔上去不就搞定了

网友:
要有治具

网友:
这都能搞,厉害

网友:
你那里还招维修师吗?

网友:
这种自己搞不定吧, 我有一块i5 4200h不亮机 加焊了一下掉了一半的针。

网友:
上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