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9f2.0,fl8700fb有时不触发

楼主(2020-04-21):
机型华硕FL8700FB,故障现象是偶尔不触发,拔掉电池,插适配器因为bios清空了,会自动上电电流0.02a。有时过一会能开机。LID测了有高电平。
整机无图纸,EC型号是IT8225E,也没资料。
求助最好能拿到图纸,如果没有图纸能拿到ec的pdf也可以,或者可以参照的ec型号的pdf也可以。最好有同行遇到同样问题解决过的。不胜感激,
bios刷过,故障现象不变。

找到一个参考的EC参考图片,麻烦大神帮忙看看不触发时候的数值是否正常,应该从哪方面入手pm-pwrbtn#按下开机键有一个低电平,但马上又变了高电平。

网友:
华硕全系列显卡 主板 笔记本 服务器 一体机

是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联系我购买!Q:601098078   V:Yx098078951227

网友:
一个来帮忙分析下的都没有吗?图片看不清的话,参数都在附件里。

网友(2022-03-10):
非常感谢修好了一台412笔记本

网友(2022-05-05):
自从有了EC芯片以来,维修的事儿变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