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708 进系统卡顿,恢复系统出5国语言

楼主(2020-04-21):
macbook pro A1708 进系统卡顿,恢复系统出5国语言,手上有两台A1708 故障是相同,一台能进系统非常卡,一台开机出5国语言,恢复系统不成功
排除过键盘,触摸板,固态,刷过原厂BIOS ,故障依旧,尝试给其他同行维修,结果也没修好。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是不是CPU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送上TB购买的原厂BIOS a1708

网友A:
两台都能开机显示,主板不敢乱动,怕没搞定,客户要恢复原状就麻烦

网友B:
自检看看报什么错误,应该是SMC

网友:
楼主摸摸主板看有异常发烫的芯片不。主板拆下来了吧,是否有进水腐蚀等。

网友:
主板拆下来了吧,是否有进水腐蚀等。

〆鹧鸪﹏哨、 -5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都能开机显示,主板不敢乱动,怕没搞定,客户要恢复原状就麻烦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状况和你的一致,开机按D自检报SMC错误,本想订个料板回来搞搞的

繁华落尽0 -5 -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检看看报什么错误,应该是SMC

自检报smc错误。搞SMC有戏吗?

网友:
我本想给换个系统试试,结果U盘引导安装苹果系统一直卡在苹果进度条过不去。进PE速度好像也不是很慢,机器进系统风扇极速狂转,准备搞SMC了。

网友:
CPU或者板层问题 就像15年 A1534 一样 维修好用不长时间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