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x换外屏

楼主(2020-04-21):
为什么iPhonex外屏分下来触摸一点都不灵。。但是盖板贴合上去就好了呀

网友:
贴合屏由于静电等原因,很多没有外屏直解裸露触摸屏的都会这样。我压苹果从4代开始就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每一代苹果都出现过,安卓机也有的

网友:
因为盖板带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