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点焊机图纸~方法详细说明~#

楼主(2020-04-21):
求做点焊机图纸~方法详细说明~ #点焊机#

网友:
买成品的板子用

网友:
不要这种,漏磁严重

网友:
高手指教一下~怎么做

网友:
可以买成品,或者逆变器等变压器改,但是不要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里面的硅钢片磁隙大,空耗功耗都非常高。我都是小白,经常去各种电子维修论坛看他们改的

网友:
我一有空就去论坛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