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51G进水不加电不开机,无3 5v

楼主(2020-04-21):
宏基V3-551G进水,

进到电池充电电路一块,清洗干净 。

测电压无3,3v 5v ,查rt8205l 条件,EN脚通过电阻19v分压 正常,还有1,6脚ENTRIP,这个信号无,查这个信号和ACIN有关系。

ACIN 又是bq25a 发出,重点查进水bq25a,反复清洗。把腐蚀断线的补好,测bq25a 5脚无输出,ACIN 要输出,6脚ACDET的正常,测6脚无电压,原来pr307 280k 电阻腐蚀坏了测阻值无穷大,现在问题来了去哪找个280k 电阻,手头没这款料板很难找到一样的电阻,这个地方要求 比较高电阻不能随便代换。

查ACDET 条件是大于2.4v 小于3.1v,就想办法找个电阻分压在这个范围就行。找了个联想主板用的也是bq25a ,分压电阻是390k,宏基主板是280k+154k,然后和66.5k 分压,把154k去掉直连,pr307 换成390k,一算分压是2.7v 符合条件。

换好再测ACIN 输出3.2v 正常,开机正常上电。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好

网友:
我比较喜欢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