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T50ti版号:GI5KN4A MB REV 1.2不出显卡电压

楼主(2020-04-21):
神州的 炫龙炎魔T50ti版号:GI5KN4A MB REV 1.2 原本南桥挂了更换南桥后可以开机但安装系统后不认独显,测独显供电不出,风枪加热独显后可出独显供电开机也正常断电后再开就不出独显供电了
这个机器没有资料已经刷过BIOS结果一样,独显供电区域全都加焊过还是一个鸟样,,,,
这几期没图纸没资料撒都没,,,

加热这片区域就能出独显供电,,,

网友A:
可以考虑上BGA加焊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上BGA加焊显卡啦。

就怕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B:
这种机器出显卡供电之前会有一个 3.3V 给显卡供电 我记得貌似是 3.3V_AON 然后显卡再发出供电的开启信号 内存槽贴纸的版号发来 ,说不定我有图纸

网友(点评):
觉得有用给我加分哈,如果不是实在没分了,这些东西一般我都不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出显卡供电之前会有一个3.3V给显卡供电,我记得貌似是3.3V_AON然后显卡再发出供电的开启信号,内存 ...

版号:GI5KN4A MB REV 1.2 大哥你有图纸吗?发我一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号:GI5KN4A MB REV 1.2 大哥你有图纸吗?发我一份吧

内存槽上面或者主板上没有贴纸吗,就像ASUS那样,都有一个贴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上面或者主板上没有贴纸吗,就像ASUS那样,都有一个贴纸的

GI5KN4A MB REV 1.2 这就是版号啊

网友:
我就喜欢看修高端机

网友:
发来看下我看有图纸不

网友:
再试试BIOS  不行干吧显卡 不行拉倒  没资料搞毛

网友D:
独显开启是南桥或EC发出点 查下开启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独显开启是南桥或EC发出点 查下开启信号吧

那个开启的是显卡的3.3V供电,有些是1.8V。。不是核心,,核心的开启是显卡自己给的

网友E:
兄弟,机器还在吗,同板号,麻烦帮看看 CPU供电芯片3H=3m芯片13脚电压是多少V,这个电压待机时好像就有,进水了,13脚断线 测电压不正常,只有0.几,麻烦帮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机器还在吗,同板号,麻烦帮看看 CPU供电芯片3H=3m芯片13脚电压是多少V,这个电压待机时好像就有,进 ...

19V 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的

网友:
修神舟不要局限思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电管使能端找找。

网友(2020-06-16):
我这  主板  不插电池    公共端电压没有。。。。。。。这主板  是不是 这样 设计的。。GI5KN4A MB REV 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启的是显卡的3.3V供电,有些是1.8V。。不是核心,,核心的开启是显卡自己给的

老板、、、、我这 不插电池  不出 19V 公共电压。。这属于正常吗?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加2个330电容。。。。。

网友(2020-08-26):
有的机器 要亮机才有显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