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B85 RPO GAMER 不触发后不跑马

楼主(2020-04-21):
ASUS,B85 RPO GAMER,初修是不触发,查IO有关脚位61 62有高低变化.63脚无拉低,查101 O_RSMRST#电压不稳,1点几,加热补焊后电压3.3V,依然无触发,重刷两个BIOS,不行,以为ME电压问题,不触发哪里知电压有无,强位低绿绿线,ME电压1.06V正常,试着不移走绿线,再触发,接着一会有CPU标志灯闪,移走绿线,不再断电,有开机反应,试强关开机针,可触发了,以为正常了,可是只跑几个码就停住,重启无效,CPU 电压1.7V,EC由1.05V跑马到停住就慢慢降电压到0.8左右,PCH 电压也一样由1.05V慢慢降到0.8V左右,跑马时代码14-19-15-00。PCI-15复位电压由3.3V到停了就0V了。强关代码55.刷BIOS不行,断电再开,也一样,可以触发,如果清COMS后就不能触发,又要重新手动位绿线,触发后再开机,PCH 有50-60度。现在不知怎么修

网友:
大师我也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桥的问题吧,这样强制出电压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