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8P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0-04-21):
8p不充电,插充电器无电流,手机显示usb配件,没有充电图标,客户描述扩容以后不充电,围绕硬盘周围观察 R2604 R0600 不见了,补上原件互相依旧,估计是R6300 USB芯片到电源的ID检测信号虚焊了。

网友A:
维修是用估计来维修的?我估计你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我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是用估计来维修的?我估计你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昨晚没修完回家了,回家路上在考虑这这个问题。回家的路上估计估计没毛病吧?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看5v电压送到没有啊

网友:
问题找到了,再硬盘右下角有一个玻璃二极管DZ5900碎了一个脚导致损坏,废板拆了一个装上问题解决,充电电流正常。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每日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