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芯片功能

楼主(2020-04-21):
主板上除了CPU插座、各种插槽及接口之外,它的上面还有很多芯片。除主板芯片组之外,其他个头比较大的芯片大部分都是功能芯片,也就是为主板提供某些特定的功能。
1.BIOS芯片
     主板上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芯片——BIOS芯片。它是一片闪存(Flash Memory)芯片,里面保存着计算机内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自检程序等。为了保证上述程序在断电后不会丢失,主板厂商特地“安排”了一颗纽扣电池为它提供电源(图1)。

2.主板I/O芯片
     主板I/O芯片的功能是提供对键盘、鼠标、软驱、并口、串口、游戏摇杆等设备的支持,新型I/O芯片还具备各种监控及保护功能。目前常见的I/O芯片,主要有华邦电子(Winbond)的W83627EHF、W83627THF(图2),联阳科技(iTE)的IT8712F(图3)。

3.SATA硬盘控制芯片
     虽然现在很多南桥芯片都直接提供了对SATA硬盘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些主板的南桥并不支持SATA。因此,这些主板往往会通过集成第三方芯片来提供SATA接口。常见的SATA控制芯片有Silicon Image公司的Sil3114CT176、Sil3112ACT144,SiS公司的SiS180。
     Sil3114CT176(图4)支持四个SATA接口(上一代的Sil3112ACT144芯片仅支持两个),及RAID 0/1/0+1等三种SATA RAID模式。而SiS180支持两个SATA接口及一个ATA/133 IDE接口,支持RAID 0/1/0+1等三种SATA RAID模式。

4.音频CODEC芯片
     如今的主板都集成了声卡,而集成声卡少不了音频CODEC芯片,因此主板上一般都板载了一块音频CODEC芯片。目前主板采用的这类芯片基本上都是Realtek公司或骅讯(C-Media)公司的产品,例如Realtek公司的ALC880(图5)、ALC800、ALC650,骅讯公司的CMI9880等。

5.网卡控制芯片
     如今网卡已经成了主板的“标配”组件,目前新型主板集成的网卡芯片几乎都是千兆网卡。一般只集成了一个网卡接口的主板多采用一块Realtek公司的RTL8110S或Marvell公司的88E8001芯片(图6)。

芯片功能:
    南桥作用:①PCI总线与ISA总线之间的桥梁。②集成了DMA控制器,数据缓冲器。③PCI与ISA判优、14级中断控制,BIOS定时器。
    北桥作用:①CPU与PCI设备,CACHE及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桥路。②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数据通道:为CPU与CACHE内存之间提供64位数据通道,同时具加速作用/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位于CPU与北桥之间,起加速作用。
SOKET7(SUPER7)
    当INTEL宣布PENTIUM芯片的生产后,实际上是已经放弃SOKET7市场。INTEL在芯片市场的空白立即为ALI、SIS、VIA三家公司所填补。这些公司打破了430TX的66MHz的局限,先后推出了拥有100MHZ外频并支持AGP的SOKET7的芯片组,大大缩小了SOLET7与SLOT1之间的差距,习惯称之为SUPER7。
1、 ALADDIN V
ALI(扬智)ALADDIN V是SUPWE7阵营的第一成员。北桥M1541、南桥M1543
优势:对6X86/MX和AMDK6支持很好。
    支持6X86/6X86MX特有的LINNEAR BURST CACHE模式和K6的WRITE ALLOCTE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这两种芯片的性能,集成度高(南桥集成了I/O芯片)支持P54C、P55C、K5、K6、K6-2、6X86、6X86MX、C6等CPU和高达1GB的主存。
2、 SIS5591
     SIS(矽统) SIS5591芯片组并不是真正的SUPER7成员,它只提供最大胆90MHZ的外频支持,全系列 SOKET7的处理器,支持768MB主存。
3、 APOLLO MVP3(最成功的一款芯片)
    VIA(威盛)APOLLO MVP3是最为成功的SUPER7芯片组。
   北桥:VT82C598AK或VT82C598AT。
   南桥:VT82C586B。
   支持:2MB的L2CACHE和1GB主存。
   独特之处:①提供了SDRAM民间步动作方式,当SYSTEM F达到100MHZSDRAM可以工作于66MHZ的频率下,虽然系统性能有所下降,但仍能正常运行。②APOLLO MVP3的另一特点是支持DDR、SDRAM(SDRAM2),甚至连大部分BX芯片组都不支持这一功能。
4、 MVP4(SUPER7陈营中最新的一款芯片组)。
   北桥:VT82C501。
    MVP4:除提供完整的SUPER7苡片功能支持外,还集成了AGP图形加速、DUD解压和SB兼容ANDIO功能。
   INTEL 430TX(全面支持PENTIUM MMX)
      支持:DMA33。
    支持USB:允许用一个端口连接多达成127个外设,安全系统管理总线控制器。
    可支持256M主存,只有在先64下时才有较好的效果。
教你认识主板芯片功能
2009-04-30 信息来源:电脑知识网
视力保护色:                 【大 中 小】【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认识电脑主板芯片的各项功能对我们正确使用电脑有很大的帮助。主板上除了CPU插座、各种插槽及接口之外,它的上面还有很多芯片。除主板芯片组之外,其他个头比较大的芯片大部分都是功能芯片,也就是为主板提供某些特定的功能。

    1.BIOS芯片

    主板上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芯片——BIOS芯片。它是一片闪存(Flash Memory)芯片,里面保存着计算机内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自检程序等。为了保证上述程序在断电后不会丢失,主板厂商特地“安排”了一颗纽扣电池为它提供电源。

    2.主板I/O芯片

    主板I/O芯片的功能是提供对键盘、鼠标、软驱、并口、串口、游戏摇杆等设备的支持,新型I/O芯片还具备各种监控及保护功能。目前常见的I/O芯片,主要有华邦电子(Winbond)的W83627EHF、W83627THF,联阳科技(iTE)的IT8712F。

    3.SATA硬盘控制芯片

    虽然现在很多南桥芯片都直接提供了对SATA硬盘的支持,但是还有一些主板的南桥并不支持SATA。因此,这些主板往往会通过集成第三方芯片来提供SATA接口。常见的SATA控制芯片有Silicon Image公司的Sil3114CT176、Sil3112ACT144,SiS公司的SiS180。

    Sil3114CT176支持四个SATA接口(上一代的Sil3112ACT144芯片仅支持两个),及RAID 0/1/0+1等三种SATA RAID模式。而SiS180支持两个SATA接口及一个ATA/133 IDE接口,支持RAID 0/1/0+1等三种SATA RAID模式。

    4.音频CODEC芯片

    如今的主板都集成了声卡,而集成声卡少不了音频CODEC芯片,因此主板上一般都板载了一块音频CODEC芯片。目前主板采用的这类芯片基本上都是Realtek公司或骅讯(C-Media)公司的产品,例如Realtek公司的ALC880、ALC800、ALC650,骅讯公司的CMI9880等。

    5.网卡控制芯片

    如今网卡已经成了主板的“标配”组件,目前新型主板集成的网卡芯片几乎都是千兆网卡。一般只集成了一个网卡接口的主板多采用一块Realtek公司的RTL8110S或Marvell公司的88E8001芯片。

主板芯片功能(2008-06-29 22:22:25)
标签:跟着火炬看中国 电脑 主板芯片功能 故障的修理 维修思路 修复方法 主板各芯片 主板维修 杂谈
分类:电脑维修教程

芯片功能:
    南桥作用:①PCI总线与ISA总线之间的桥梁。②集成了DMA控制器,数据缓冲器。③PCI与ISA判优、14级中断控制,BIOS定时器。
    北桥作用:①CPU与PCI设备,CACHE及内存控制器之间的桥路。②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数据通道:为CPU与CACHE内存之间提供64位数据通道,同时具加速作用/
CACHE高速缓冲存储器:位于CPU与北桥之间,起加速作用。
SOKET7(SUPER7)
    当INTEL宣布PENTIUM芯片的生产后,实际上是已经放弃SOKET7市场。INTEL在芯片市场的空白立即为ALI、SIS、VIA三家公司所填补。这些公司打破了430TX的66MHz的局限,先后推出了拥有100MHZ外频并支持AGP的SOKET7的芯片组,大大缩小了SOLET7与SLOT1之间的差距,习惯称之为SUPER7。
1、 ALADDIN V
ALI(扬智)ALADDIN V是SUPWE7阵营的第一成员。北桥M1541、南桥M1543
优势:对6X86/MX和AMDK6支持很好。
    支持6X86/6X86MX特有的LINNEAR BURST CACHE模式和K6的WRITE ALLOCTE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这两种芯片的性能,集成度高(南桥集成了I/O芯片)支持P54C、P55C、K5、K6、K6-2、6X86、6X86MX、C6等CPU和高达1GB的主存。
2、 SIS5591
    SIS(矽统) SIS5591芯片组并不是真正的SUPER7成员,它只提供最大胆90MHZ的外频支持,全系列 SOKET7的处理器,支持768MB主存。
3、 APOLLO MVP3(最成功的一款芯片)
   VIA(威盛)APOLLO MVP3是最为成功的SUPER7芯片组。
   北桥:VT82C598AK或VT82C598AT。
   南桥:VT82C586B。
   支持:2MB的L2CACHE和1GB主存。
   独特之处:①提供了SDRAM民间步动作方式,当SYSTEM F达到100MHZSDRAM可以工作于66MHZ的频率下,虽然系统性能有所下降,但仍能正常运行。②APOLLO MVP3的另一特点是支持DDR、SDRAM(SDRAM2),甚至连大部分BX芯片组都不支持这一功能。
4、 MVP4(SUPER7陈营中最新的一款芯片组)。
   北桥:VT82C501。
   MVP4:除提供完整的SUPER7苡片功能支持外,还集成了AGP图形加速、DUD解压和SB兼容ANDIO功能。
  INTEL 430TX(全面支持PENTIUM MMX)
      支持:DMA33。
    支持USB:允许用一个端口连接多达成127个外设,安全系统管理总线控制器。
    可支持256M主存,只有在先64下时才有较好的效果。
5、 AMD-640  南桥芯片AMD-645RC\W采用的是QFP封装,集成度略低于INTEL430TX。
   全面支持K6、INTELMMX、MⅡ;支持2MB的CACHE、512M的主存。
   AMD640集成了RTC和KBC。
7、SLOT 1:
    INTEL 440LX 标准外频66MHZ 隐藏频率75、83、100MHZ CPU:233-333MHZ支持双CPU。
    INTEL 440BX 同时支持外频66、100、112、133MHZ CPU:350、400、450MHZ。
    INTEL 440EX(专用于CELERON) 66MHZ(GX简化板)INTEL以EX+CELERON占领低端市场的利器。
    SLOT 1兼容芯片组:非INTEL SLOT 1芯片芯片组有VIA(威盛)的APOLLO PRO;SIS(矽统)的5600/5595(66MHZ)、5601/5595(100MHZ);ALI(扬智)的ALADD IN PROⅡ。
8、KA7兼容芯片组:KX133芯片组,北桥采用了VIA的VT8371芯片组,也就是常说的KX133芯片组,南桥使用VIA的VT82C686A芯片组,KA7外频最高可以达到200MHz最高传输速率为1GB/Sec,主板支持Ultra DMA66,支持AthlonK7 CPU。
9、KT133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VIAApollo Pro 133A芯片组成,北桥VIA APOLLO PLE133 K桥VT8231组成,1.06GB/s的内存带宽,支持ATHLON系列处理器。
10、 KT266兼容芯片组:由nforce420 SiS735 ALi MAGiK1 AMD760 KT266, KT266A 芯片组成,支持Athlon 4,XP系列处理,支持DDR内存,传输带宽达到1.6GB/s。
11、 PX266兼容芯片组:由VIA(威盛)北桥VIAApollo Pro 266A、南桥VT8233组成,支持Socket423与Socket 478系列CPU,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达到2.1GB/sec的内存带宽。
12、  SiS735兼容芯片组:由SiS(矽统)735芯片组成,北桥芯片SiS735,南桥芯片整合 M1535D内存带宽1.066MB/s,支持Socket A for AMD Athlon/Duron (K7) 中央处理器,支持硬盘接口ATA100、ATA133,支持DDR内存、PC133 SDRAMSIS 735 芯片组 ,板载AC97声卡
13、 810芯片组兼容芯片组:由INTEL810芯片组成,北桥内集成显卡,(hub南桥)内集成AC97声卡。           支持,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14、 Intel 815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815E = 815 北桥 + ICH 南桥,北桥内集成显卡,未集成声卡,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
15、  Intel 815E芯片组:由INTEL815芯片组成,815 = 815 北桥 + ICH2 南桥,集成显卡,未集成声卡,支持 Celeron Ⅰ、CeleronⅡ、PⅢ,支持硬盘接口ATA 33、ATA 66和ATA100,ICH2 的特色是支持ATA100, CNR介面及4个USB 接口。
16、 Intel 845芯片组:(i845 Brookdale MCH+82801BA ICH2)北桥82845 MCH(左)支持PC133 SDRAM、AGP 4X/2X,并提供400MHz FSB(100MHz QDR);南桥82801BA ICH2(右)支持Ultra ATA-100/66/33传输协议,并提供最多4个USB接口和CNR(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 Riser)槽服务,支持Socket 423、478的Pentium 4处理器。

网友:
写的哼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