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学习,才有提高,惠普P1007卡纸修好了

楼主(2020-04-21):
一台惠普P1007打印机,摆在家里很久了,故障现象就是第一张纸没走完就走第二张纸,拆过几次都无功而返,因为不知故障原因,今天在论坛里爬楼看到一篇关于1005同样故障的解决方法,晚上空了试试,果然好了,感谢发帖人和那个介绍通病的回帖人。
是纸张分离器那个继电器上的海绵老化发粘使摆臂不能归位
清洁后用细条透明胶胶两圈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你手指的哪个透明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手指的哪个透明片吗?

不是,是我手的另一边,和黄线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我手的另一边,和黄线相连的

最后一个图的哪个齿轮问题?

网友:
这个轮的问题?

网友:
没看到你贴 透明胶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最后图片中的

网友:
是对位离合器海绵氧化   去掉就好

网友:
继电器上面的海绵氧化发粘了就起不到离合作用了

网友:
楼主发的图没有用红线标一下,看不懂

网友:
进纸的离合器,也是电池铁 呵呵,我喜欢用医用胶带,刚好0.5CM的 长时间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成功案例,我一般都是换背板解决的,然后换下来的自己用,或者等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