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荒废几年后的第一次维修,联想Z41-70秒杀记(详细)。

楼主(2020-04-21):
        几年前在迅维网,上过台式机主板维修、液晶显示器维修两门网课。印象深刻每晚饼哥在呱呱上讲时序的情景,后来也从饼哥身上学到点毛皮,当时也发过好几个贴,很多贴都加精了。后面因生活上的各种原因,就很少维修了,不过还是有断断续续的学习,靠台式机的知识自学维修笔记本
        这次是自学第一次维修笔记本,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最终也是修好了,在这次过程中也积累点维修笔记本的一点小小经验。
        好,入正题。
        机器型号联想Z41-70,接修故障现象,是按开关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插电有很小的待机电流,不停乱跳变。不对,这应该是待机电压短路保护。当时没有图纸,一脑子想既然是待机电压输出电路有问题,直接修待机电压有问题地方,不就好了吗?没有图纸,我也不知道待机电压是从哪里产生的,但我知道开机的开关一定要有待机电压,开关跑线找到一个上拉电阻,测这个上拉阻有电压不停跳变,从1.几V到0V不停跳变,当时脑子只有想到,那应该就是3V待机电压有问题了,但跑线的过程印证了笔记本电路板有时候是没办法跑线的,跑着跑着到了过孔,背面就没有线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图纸才能解决的。一股脑热,跑不了线就不跑了,直接电流烧机大法吧,烧机过程发现了产生3V待机芯片就在内存槽附近。RI5LG这个芯片有轻微的发烫,就武断认为是这个芯片坏了,就去买这个芯片回来换。

        芯片回来换上,结果故障依旧,还没有修好。是不是我一开始我的思路就不对了呢,开始反省。晃然大悟,买芯片前应该是测量这个芯片没有没满足工作条件啊!在论坛下载图纸看了看,测量了芯片的输入,也是1-2V电压跳变,那就是公共点电压没出来,断电公共点打了一下阻值,只有8-11。明显是公共点短路保护了,终于找到真正原因了,简单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没有明显的短路,应该是后级的问题了,就接了根线烧机,摸遍全板终于找到发烫的地方,就在3V待机电压旁边的5V待机电压的位置,发现一只有裂纹的滤波电容发烫得很厉害。藏在大电容旁边真的不好找,看来维修前的外观检查是有多重要,要够细心和够眼劲,很多问题都能找出来的。

        这次就稳妥一点把这个有裂纹的坏电容拆出来,重新打一下公共点的阻值,现在400多了,应该恢复正常,插电待机电流正常了0.01多点,公共点有19V,待机的3V、5V,都正常了。再看看图纸这只电容是多大的,0805规格10U的,手上没有10U的电容,就上了两颗5U的电容。
        按开关,电流跑到0.4,就不动了,应该是不过内存,把内存拆下来擦擦装上,重新上电,这次电流轻松跑上去了1.几安。显示屏点亮,故障修复。

 会员1183197100鑫豆2024-5-18 10:00

网友A:
你能把电容补上,讲究。做这一行的,大部分都是抠掉就算了。

网友B:
这图片好清楚,看的好舒服。为什么笔记本可以烧鸡,台式机就很难烧鸡呢?有台式机专用的烧鸡电源吗?

网友:
还有有基础的好,事隔几年,也能上手。

网友C:
大师,这种短路是怎么接线烧机了? 还有一般怎么测公共点了?

网友:
的确是的,我也是把电容扣了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这种短路是怎么接线烧机了? 还有一般怎么测公共点了?

从公共点焊接一根线出来,焊接位置就看哪里好焊接就焊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好清楚,看的好舒服。为什么笔记本可以烧鸡,台式机就很难烧鸡呢?有台式机专用的烧鸡电源吗?

台式机也可以烧机啊!最简单的就直接短接PS-ON

网友:
基础比我好

网友:
电容短路就是送票票的机子

网友E:
该换表了
这种短路有点表可以直接看出来

网友:
发现做过维修后 兜兜转转 还是要回到起点

网友(点评):
发现做过维修后 兜兜转转 还是要回到起点,认同此观点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找大小一样的就行,不管它的容量

网友:
公共点短路,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好清楚,看的好舒服。为什么笔记本可以烧鸡,台式机就很难烧鸡呢?有台式机专用的烧鸡电源吗?

台式机也可以烧机啊

网友:
看成呱呱的讲的路过

网友:
不过你这还得练啊,公共点的问题,上来就直接换芯片也是没谁了

网友:
几年没修了,思路还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公共点焊接一根线出来,焊接位置就看哪里好焊接就焊哪里就可以了。

公共点相同的电压,

网友:
楼主加油! 这个一般做维修的估计都会秒的。虽然不好找。基本一说就知道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电容补上,讲究。做这一行的,大部分都是抠掉就算了。
扣掉电容,我算一个。。

网友:
我要吃鸡。

网友:
维修笔记本还是要有基础的

网友:
这图片好清楚,看的好舒服

网友:
热成像可以买一台

网友:
楼主开始不是说没图纸吗

网友:
烧鸡是个好方法。

网友:
技术不减啊 哈哈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帖子说的很详细

网友:
几年不干 功力还在

网友:
后面看不见了,要0.2.可惜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网友:
烧机的电压是怎么调的,一点一点的加上去的?

网友:
這種短路基本上很好搞的,放大鏡看仔細點一般都能看出來

网友:
少个一两个不要紧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已经贡献0.2元

网友:
也算是一个老司机了,顶起来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换表了
这种短路有点表可以直接看出来
点表是什么东西?谢谢指教

网友:
这种短路是怎么接线烧机了? 还有一般怎么测公共点了?

网友:
我判断应该是 有短路吧。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