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老同学给了一台笔记本(笔记

楼主(2020-04-22):
  前几日老同学给了一台笔记本(笔记本型号为神舟战神k660d-i5d2),14年的老本本了,本来以为是好的,结果4个usb就只有一个能用,usb2.0那边就一点电压都没有,3.0这边呢,能用的是Usb2,usb1插移动硬盘灯亮不识别!
  所以,动手拆开看看咯,哇2.0主板接排线这芯片电压里少了几个电容,还有痕迹,我的心凉凉,通电量了下,usb2.0这边有5v电压过来,但是, usb2.0接口就是没有电!是不是缺那几个电容的原因,求教各位老师傅!还有usb3.0这边,两个usb对应两个八脚芯片,芯片的电压有量过,输入都是5v,但是输入旁边有一个脚也有输入电压,好的那个是2.20v,亮灯识别不了硬盘那个是3.37v,结果输出就是好的那个还是5v,坏的这边是4.35v,是不是和另外一边缺电容有关,但是,又不知道电容多大,唉愁死了

,有谁能帮帮我解解燃眉之急

网友A:
应该不是缺电容导致的电压小。 你看看USB接口有没有问题。。。或者USB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有图纸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缺电容导致的电压小。 你看看USB接口有没有问题。。。或者USB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有图纸很好修的。。

就是不知道缺那几个电容会有什么影响,图纸也没有,要不然,早就把那几个元件补了!

网友:
这种USB口有时候会在里面断了,插上只识别一下

网友:
缺少两个大电容和几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