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9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2):
  故障描述:畅享9PLUS不开机,顾客说是正常使用坏的。
维修过程:
  插充电器,看到充电检测仪显示电流是0.44A,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

  拆机,接上维修电源,不按开机键,就立即漏电200毫安。此时再按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凭借经验可能是有元件坏了。

  观察整机,发现钢化膜一角破损厉害,猜测手机可能是摔了的。用感温法,在电池正极的测试点上接上一条焊锡丝,发现漏电才100毫安,但是压上专用的安卓电源开机线,不一样了,漏电达到200毫安。于是就用安卓的电源开机线,几分钟后就感觉电源HI6555发热。

  熏上松香,再试,发现确实是HI6555发热,松香有明显融化的痕迹。

  从鑫智造的电路图可以看出,电源hi65559(U1001)输出各路供电。它出了问题,肯定会不开机的。

  再仔细观察HI6555的周边电容,都没有融化,万用表测量电容,也没有短路。于是动手拆下电源HI6555,冷却后再接上维修电源,此时不再漏电了。说明当时不开机,漏电200毫安就是电源HI6555引起。

  可是手头暂时没有这个HI6555,咋办。淘宝查找这个HI6555还分V10和V20版本,我这台是HI6555(V20),邮寄得两天到。可是顾客等要。想到,电源下面脚位这么多,重做会不会好呢。

  死马当活马修,试试看,小心拆下电源HI6555,重做一次,冷却后接上维修电源,居然不再漏电了。然后按开机键,此时电流蹭蹭蹭地上去了,开机了。

  装电池,测试各项功能,一切都正常。

  维修感想:一般来说,遇到这种熏松香,电源明显发热的情况,都是要换掉电源的。但是这台华为畅享9P比较有意思,居然重做好了。维修的时候,多尝试,或许有惊喜。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A:
我的nove2s跟你的一样,漏电400电源发烫,拆掉就不漏电,问题是换上新电源还是漏电400电源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nove2s跟你的一样,漏电400电源发烫,拆掉就不漏电,问题是换上新电源还是漏电400电源发烫!

重点检查负载端有没有短路,或者再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多谢分享,暂时还没碰见这情况

网友:
这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2020-06-09):
引用 网友A:
我的nove2s跟你的一样,漏电400电源发烫,拆掉就不漏电,问题是换上新电源还是漏电400电源发烫!

应该是电源负载通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