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真多这料哪里有卖?

楼主(2020-04-22):
图片中写着:THYn的   10脚的

网友A:
想找一样的    换好    然后拿去联想售后保修

网友:
看图纸型号

网友B:
这种只有在料板上拆了

网友C:
应该是ESD保护的,在外设接口附近找找,能代换的多,同型号的就不好找了。

网友:
机器太新    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有在料板上拆了

我找了我的料板的都没有      你有的话   可以卖个料板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找一样的    换好    然后拿去联想售后保修

现在售后都tm火眼金睛了,要处理好啊兄弟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E:
板的型号也不说,怎么找料板。

网友F:
你这芯片外观完好无损!为什么要换

网友G:
从信号走向上看,应该是共模电感+ESD。USB3.0接口外围电路需要使用

网友H:
支持楼上的说法,新款机子上很多,老机子上没有

网友:
ESD 找脚位一样的换上,要不是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I:
料板的USB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芯片外观完好无损!为什么要换

这个板几个接口都有这个        其中有2个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料板的USB找一下

找过了  没有   可能我的料板不够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上的说法,新款机子上很多,老机子上没有

有没有带这种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信号走向上看,应该是共模电感+ESD。USB3.0接口外围电路需要使用

是的    我这个板的USB和HDMI接口上都有这种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的型号也不说,怎么找料板。

大哥   不用同型号啊    只有你有带这个芯片的板子就行了
要比较新的机器的板上才有   或者形状一样的  不需要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机器

型号   联想   威什么的机器    怪怪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ESD保护的,在外设接口附近找找,能代换的多,同型号的就不好找了。

你看看有没有    有的话联系下我可以卖个料板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