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零基础修笔记本东芝L600-10B

楼主(2020-04-22):
    本人从来没有修过笔记本,偶尔修修台式机主板。今天的主角是东芝L600-10B,故障现象不触发,不废话拆机。

版号DATE2DMB8E0,只能找到相似的图纸。我没有示波器也没有可调电源,找了一个联想带灯的适配器插上,发现指示灯一闪一灭的,感觉是19V短路的样子。
测量19V输入对地阻值正常。找了一个6V的土炮接上19V烤机一下
发现ISL8873A和PQ28发热。感觉哪里不对。用万用表测量PQ28的4脚对地短路。 没修过笔记本,笔记本的电路图怎么那么奇怪,明明只有3个脚的芯片,非要说是134脚,2脚呢,2脚在哪里。经过PQ28后命名为VIN,因为没修过笔记本所以不知道是多少V,大神就别见笑了。修好后知道是19V了。继续用土炮变压器接上VIN拷机,摸到一个电容异常发烫,果断拆除 ,再次测量VIN对地正常,马上装机测试,已经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不建议这样维修容易扩大故障,要用可调带短路保护的电源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A:
这是高手  从没有修过笔记本的 都修好笔记本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  从没有修过笔记本的 都修好笔记本了   ……

修笔记本也没什么难,第一有图纸点位,第二有芯片可替换,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笔记本也没什么难,第一有图纸点位,第二有芯片可替换,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哇  说得真容易呀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天生的高手。

网友:
牛人啊,佩服,感受在民间,

网友:
可以呀,说明还是有基础的,不然什么也看不懂的

网友C:
赞一个!运气好,再难点就麻烦咯哈。。。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运气好,再难点就麻烦咯哈。。。加油

再难点就是坏芯片了,就算检测到也没有替换的芯片可用。

网友D:
这是高手  从没有修过笔记本的 都修好笔记本了。让我们这些电脑从业人员汗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高手  从没有修过笔记本的 都修好笔记本了。让我们这些电脑从业人员汗颜呀

我想问下你们这些修笔记本的,如果芯片坏了是有好多料板拆芯片还是订购好多芯片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们这些修笔记本的,如果芯片坏了是有好多料板拆芯片还是订购好多芯片回来?

料板,就是换板留下来的板,常用芯片就买新的

网友E:
这个只能说是运气吧。如果不是19V短路,是后级短路不开机,有你折腾的了

网友:
我真的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难点就是坏芯片了,就算检测到也没有替换的芯片可用。

也不一定哈哈。。。重要信号的分压电阻或者开关三极管坏了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我还没进来之前就猜到了,99.9%就是捡鱼的

网友:
故障现象不触发

网友:
的改行了,土炮+0基础的都会修本了。怎么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难点就是坏芯片了,就算检测到也没有替换的芯片可用。

这些台式机也有,我还是知道的,什么芯片开启脚EN,VRMPWRGD等由三极管控制,三极管台式机主板拆过去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说是运气吧。如果不是19V短路,是后级短路不开机,有你折腾的了

一样烧机,不过3V短路可能坏南桥了。

网友F:
大短路  零基础也能修了  .............不对 你还是得有个电源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烧机,不过3V短路可能坏南桥了。

是一样烧机,事实不是麻烦吗,没有这么简单快捷了。

网友:
一般仔细看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老机子了

网友(2020-06-30):
引用 网友F:
大短路  零基础也能修了  .............不对 你还是得有个电源表

是修笔记本零基础,不是修电脑零基础,台式机主板也修过几块的,万用表烙铁风枪还是有的。

网友:
牛X 啊 这种神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