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22):
待机0.05 待机芯片是1225c 发现此处有进液痕迹。1225c的线性电压VREG3 VREG5 的3v 5v 都正常 。就是不出待机3v 5v  换了该芯片后正常 ,待机0.01,亮机

网友:
这是捡人民币了

网友:
不错,喜欢这种故障,没声音,换声卡,无网换网卡。换了就好。的这种。

网友:
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内容一会少发,纯属水贴

网友:
  应该 拍主板  故障点 高清图 都不知道长啥样 你就修好啦

网友:
发帖挣分

网友:
这种帖子就不用发了吧

网友:
好几次拆下来,清理一下,再装起就好了

网友:
这类都是赚钱故障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非常好修,要么修到你怀疑人生!你这种就是运气比较好的了,换了就好,前两天我遇到一个进水的,愣是修了一个星期!

网友:
被雷劈过的更能修到奔溃

网友:
没啥说的  没啥说的

网友:
嗯,简单明了

网友:
触摸板进的液,修复过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