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53进水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0-04-22):
接修一台联想s453进水机,客户晾干几天后,能开机不显示,拆机发现如下部分进水腐蚀,

清洗后,没有发现烧坏的原件,(其实最好有能放大很清晰的显微镜最好,能看的清晰一些)
经测量各个电感,发现显卡核心没有供电,和0.95VALW TO +0.95VS 这两组电压没有。

0.95vs 由u3302控制 5678脚有0.95v  123脚没有输出,经测控制极没有开启电压
经测Q3301A有开启电压,那么问题应该出在上拉电阻上了,拆下来经测已开路。
料板拆下一只204的电阻更换后,电压出来了,屏幕logo出来了。

按理说进水机,有水渍的电阻,电容,等原件其实都应该换掉,这样能少走不少弯路。

好比下面这个中维的球机,涉及进水腐蚀的原件全换掉,在测测没有短路的,也是有修复价值的。

附件,参考图纸,原机RT809F 备份 bios-S435LA-C001P1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多了就怕有隐患造成返修

网友A:
下面是什么主机、?监控?

网友(2020-05-22):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什么主机、?监控?

中维监控球机,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