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内存满后白苹果,刷机一直未知错误9

楼主(2020-04-22):
iphoneX提示内存满后,删照片无效(删了还在),重启机器白苹果,使用爱思ituns保留用户资料模式刷机,基本上可以刷到50%报错14,但刷了十几次之后出现了到24%就开始报错误9,换了几台电脑和数据线都是错误9,如果一开始报错9问题应该容易定位,但一开始,刷是正常的,只是报14,多次之后才报9。
请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如果确实是硬件问题,本人动手能力差,有没有北京的大神推荐,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删了还有,明显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那还有心弄工

网友A:
彻底刷不行么,不行多半都是硬盘,14也是一样。

网友B:
DFU刷机试试,还不行要动硬盘了

网友:
硬盘满了还用保资料刷机,这个操作有点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U刷机试试,还不行要动硬盘了

DFU刷机试了也不行,满了还用保留资料是因为资料很重要,网上有人通过这种不听的刷,每次替换一点文件最后恢复成功的。这个问题是硬盘坏了吗,会不会虚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彻底刷不行么,不行多半都是硬盘,14也是一样。

彻底刷,现在也是到20%左右就报错误9,这个时候其实还没开始真正的刷呢,刚发送文件呢。这个大概率是硬盘坏了吗,会不会是虚焊或者其他毛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彻底刷,现在也是到20%左右就报错误9,这个时候其实还没开始真正的刷呢,刚发送文件呢。这个大概率是硬盘 ...

不管啥,修个硬盘不是啥大问题,勇敢的干就行了

网友:
硬盘问题 修吧。别保资料了。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直接换硬盘吧!!!不用想保护资料了!!!

网友:
已经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了,找不到其他原因

网友(2020-07-19):
怎么确定的?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