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0-04-22):
这是HV150UX2-100液晶屏的背光驱动IC,哪位能帮我查到此芯片的具体型号?有图纸更好。今天能找到悬赏50分,谢谢!

网友A:
等了一天,没有人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了一天,没有人反应

就没有清晰的图?

网友:
要修的屏芯片烧焦了,图片是找别人在另一片同样的屏拍的,基本能看到芯片上面的信息:
440A
GG661
470-1
1143应该是日期,其他的不知哪个是芯片的型号。24脚的芯片,第9、10脚接线圈。网上有HV150UX2-100的规格书,不知里面有没有包含电路图。可是需要会员才能下载,哪位是会员请帮忙下载看看

网友:
虽然完全不明白,估计也帮不上忙。但是也支持顶一下

网友:
但是也支持顶一下

网友B:
具体型号都在上面了,多用用搜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型号都在上面了,多用用搜索

兄弟,请看清楚点。我的的芯片是24脚,你的才14脚,而且上面的字也没任何一行是对应的,不知你是从哪点信息查到我的芯片是和你的匹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看清楚点。我的的芯片是24脚,你的才14脚,而且上面的字也没任何一行是对应的,不知你是从哪点信息查到我的芯片是和你的匹配的?

回复错人了,他那个给他找到了你这个淘宝翻翻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错人了,他那个给他找到了你这个淘宝翻翻也有

原来如此。我到不同的平台和网站按各个丝印号搜了不下100次依然无果。兄弟若能帮忙查到,无比感谢!

网友C:
建议参考UBA2071AT这个芯片,看看引脚外围是否相同,应该大同小异。看看能不能飞线解决。

网友D:
晕,datasheet 忘了加上。。。

SC440A - Semtech.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晕,datasheet 忘了加上。。。

你是如何查到的?厉害! 我在X宝搜440A、661、471都没看到这芯片。可惜高手出手太晚了,刚打电话给客户,他说前两天已重新买了屏装上了,九百多RMB!谢谢你的热心帮忙,不知悬赏分是怎样用的,应该悬赏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参考UBA2071AT这个芯片,看看引脚外围是否相同,应该大同小异。看看能不能飞线解决。

UBA2071AT封装不一样,相差甚远。我可以用坏屏的背光电路改,但客户说这屏是装在机器上要卖给别人的,怕被发现,所以不接受改装。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查到的?厉害! 我在X宝搜440A、661、471都没看到这芯片。可惜高手出手太晚了,刚打电话给客户, ...

我也想知道他是如何查到的,我们期待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查到的?厉害! 我在X宝搜440A、661、471都没看到这芯片。可惜高手出手太晚了,刚打电话给客户, ...

呵呵,在淘宝上查芯片我也是自己瞎琢磨的,因为符合条件的垃圾信息很多,所以要用比较简单的能够快速区分类别的关键词,这个芯片其实查起来就很容易,丝印440A,封装QFN,所以就输入“440 QFN”先试试,发现有些SC440的,看起来很像,但混进太多QFN小芯片,就加个过滤“440 QFN24”——这个淘宝链接就可以显示了,看了丝印组合,蛮像的,应该就是这种了,然后去查下datasheet4u.com或者alldatasheet.com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在淘宝上查芯片我也是自己瞎琢磨的,因为符合条件的垃圾信息很多,所以要用比较简单的能够快速区分 ...

是的,当时我也在淘宝上搜索440时出现了大量的信息,翻看了几十页都没看到有相似的芯片,所以就以为没有了。
刚才加了QFN后再试下搜索看,还是有很多的信息,出现的SC440要么没有说明功能,要么写着汽车用的或其他的,如果不仔细比对和找到DATASHEET确认,还不敢确定就是它呢。  这如在茫茫大海中找某一条鱼,最终还是让你找到了,你真是个有心人。
虽然资料来得有点晚了,没做成客户的生意,但还是要谢谢你,让我们学习了你非常很有用的经验,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