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不过内存 代码跑 55 维修

楼主(2020-04-22):
型号:B85M-K版本:1.01
故障:不过内存  挡代码55

主板能够触发不过内存,代码跑55.想都没想刷了个BIOS,没用

接着测量内存工作条件,测到内存主供电1.7V 不正常

示波器查看内存供电

明显供电滤波不好

将滤波电容换掉后,内存供电正常

再次开机已经过内存了,代码跑到D7

接屏幕直接亮机了。水个帖子混点下载分,大家别介意。

网友:
示波器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也卡55搞死我了   还没搞好

网友:
不错,分析透彻。技术精湛

网友:
电容问题会导致电压升高吗?

网友:


网友:
电压高了,还好没烧掉东西。

网友:
示波器好用

网友:
不错不错,固态电容也不靠谱。

网友:
示波器很贵的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这种故障一般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土豪就是有示波器,我修不好就判死刑!

网友:
厉害啊,有个示波器用不来,而且不好用

网友:
滤波不良峰值过高了

网友:
台式机滤波不良的很少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没有明白电容为什么会导致内存供电偏高

网友:
下次我也测试看看,1V 500us的档位,现在的固态电容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你又在骗我买示波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