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显,报警7声,电流跑到1.4多,

楼主(2020-04-22):
这个应该是北桥的事吧,拆开后 发现被修过的,显卡有修的痕迹,像是重新植的,北桥没啥痕迹。后来客户打算换板了,我装上之后 居然能开机了,,但是重启一次后就又开不了了。。。没有BGA设备搞不了这玩意啊。。。有没有不用BGA设备搞了的方法

网友:
用风枪啊 可以解决的,控制好温度

网友:
风枪头子拆掉,大口径吹

网友:
北桥问题现在居多

网友:
没有BGA怎么搞维修?

网友:
建议还是找下bga修下吧 风枪新手控制不好 易返修

网友:
北桥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