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E 2.03 触发1秒掉电

楼主(2020-04-22):
华硕H61M E 2.03 触发1秒掉电 能再次触发  段接  绿线 所有电压正常  5V 12V检测2V正常   找到 CPU边上  温控电压不对 直接拆了 三极管 开机正常

网友:
温控引起掉电?学习了

网友:
现在这个笔记本修的没意思

网友:
没看懂,图片不清晰。

网友:
就是说温控影响的不开机,直接拆掉就OK

网友:
asus点位用起还不习惯

网友:
温控引起的故障,不跑马,直接关机。

网友:
这是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CPU供电小4正上方一个三极管拆了就好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华硕的这个毛病比较多,表现为复位都没出来就掉电了。

网友:
哟点位还是很方便的。 掉电,有一部分是温控电路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