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J1900双千兆主板BIOS

楼主(2020-04-22):
前段时收了一块蜗牛双网口主板,卖家说是改双千兆失败,到手一看确实改机失败了,网卡电容短路了重新取下所有电阻电容三极管,重新飞线焊接好,还是不行,看下风扇开一下停一下,感觉缺供电,仔细检查主板,发现是5v供电问题,修复后正常开机跑马,顺便提取下bios,目前自己做成软路由,单线多拨,不太好拨上去,掉线后必须要手动并发多拨,目前多系统运行稳定!有图有真相!

2.77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2020-05-22):
楼主,5v供电,修了哪个位置?我有一块同样表现的单网口

网友A:
楼主,你也有一片同样板子,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有一片同样板子,是什么故障啊

风扇一启一停

网友A:
楼主,你的板子修好没,加我QQ1316586520,可一起交流交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板子修好没,加我QQ1316586520,可一起交流交流啊

目前修好了,qq现在很少用了,都用微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修好了,qq现在很少用了,都用微信了,

楼主,5V供电修了哪儿,我参考修一下,能上个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5V供电修了哪儿,我参考修一下,能上个图吗

你仔细检查下圈内元件,仅供参考,原故障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反复

网友:
学习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检查下圈内元件,仅供参考,原故障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反复

感谢无私分享,我回去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检查下圈内元件,仅供参考,原故障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反复

楼主,我回去查了一下您标注的地方:上下管,电源ic up1542s 对地阻值都正常,胆子大的直接短接atx电源供电,发现这个位置有稳定的1.45V输出,反倒是缺cpu部分供电,RT8172A的pwm芯片似乎不工作,此时SOC还发热严重,算是烧了次鸡。
找了了片rt8172A换上,还是无CPU供电,测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范围,应该soc没烧掉。接下来暂时没思路了,我记得坛子里大佬说过缺供电也会导致cpu发热。这个板子本来是能能点亮,放了一周就不行了,看来蜗牛的做工还是问题太多了

网友(2020-07-15):
为啥bios不能下载?
我也有这么一块B双,找不到wol选项。另外装windows后经常随机不能进系统,需要反复重启,感觉是uefi引导时候出了问题。
装linux时候也是要么卡死要么找不到硬盘,debian live 倒是用得比较稳定。

网友(2021-10-30):
不错,我正需要,谢谢

网友D(2023-01-13):
感谢楼主,楼主能出一份详细的刷bios教程吗,谢谢

网友(2023-02-21):
正在找,下来试试

网友E(2025-01-11):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楼主能出一份详细的刷bios教程吗,谢谢
刷BIOS都不会吗?直接编程器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