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宏盛和科睿源的可调电源哪个好?

楼主(2020-04-22):
请教高手宏盛和科睿源的可调电源哪个好?

网友A:
宏盛电源是开关电源,科睿源电源是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盛电源是开关电源,科睿源电源是线性电源

哪个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科睿源KA3005D,线性电源稳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s.w4004-22401748 ...

使用寿命哪个长?

网友:
买新得都是质保一年。总体来讲电源品质还都不错。
简单点说,如果你用开关电源,修对讲机用不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