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Rev.1.01上电立马掉电维修

楼主(2020-04-22):
ASUS B75M-A Rev1.01开机掉电
B75M-A一上电就掉电。测量发现未出CPU供电。查下去发现无CPU供电开启

发现没有开启信号。PQ17坏了。拆了短接。上电。发现没有出集显供电。

测量发现开启脚电压偏低应该是5V,测量发现开启脚两个电阻阻值变低,更换电阻,依然未出集显供电,切开启脚电压依然低,更换PU9201.所有供电出来了,依然未开机。开始查信号。按时序倒着查。发现VRAMPWRGD被拉低。换上拉电阻PR192无果。接着拆掉PQ39.上电OK

网友:
问题分析到位,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A:
以前的老板子,缺供电也不会掉电。比较方便测一点。

网友:
分析到位,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5994-1-1.html  两个帖子一样

这个帖子没有上传图片。就又发了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没有上传图片。就又发了一条

抱歉抱歉

网友:
楼主水平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板子,缺供电也不会掉电。比较方便测一点。

我有主板就是不掉电,不显示,没图纸,就是不晓得怎么查

网友:
可以,这个分析还是相当到位的

网友D:
这是什么逻辑!开机就掉电,这不说明主板局部电路有小短路吗?用通常方法二极管档测各个阻值就可以了,还什么开启,开机就没电了、怎么测开启信号!一派胡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逻辑!开机就掉电,这不说明主板局部电路有小短路吗?用通常方法二极管档测各个阻值就可以了,还什么开启,开机就没电了、怎么测开启信号!一派胡言!

谁给你打电话自信说这句话的。憨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打电话自信说这句话的。憨批

谁给你的自信说这句话的

网友(2020-07-31):
学习了,希望有图,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