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Rev.1.01上电立马掉电维修

楼主(2020-04-22):
B75M-A一上电就掉电。测量发现未出CPU供电。查下去发现无CPU供电开启,发现没有开启信号。PQ17坏了。拆了短接。上电。发现没有出集显供电。测量发现开启脚电压偏低应该是5V,测量发现开启脚两个电阻阻值变低,更换电阻,依然未出集显供电,切开启脚电压依然低,更换PU9201。.所有供电出来了,依然未开机。开始查信号。按时序倒着查。发现VRAMPWRGD被拉低。换上拉电阻PR192无果。接着拆掉PQ39。.上电OK。

网友:
集显供电是亮机后才出现的。应该只是VRAMPWRGD被拉低导致不亮机

网友:
遇到这种,先修VRMPWRGD,全板跑马之后才会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同样的主板,谢谢了,明天试试!

网友:
老江湖,腻害。修好就是牛。

网友:
我有两个主板都是上电,不掉电,不显示,哎,没图纸,不晓得怎么下手,看了好多,也觉得跟这个信号有关,就是不晓得怎么查

网友:
我的天到底什么故障,一波好几折高手!!!!!!!羡慕

网友A(2020-08-05):
遇到一台不触发的,点位图可以传一下吗,谢谢34483853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不触发的,点位图可以传一下吗,谢谢344838536@qq.com

我用的鑫制造看点位图哦

网友(2020-09-06):
不管什么问题,能修好赚到钱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