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24P3显示屏故障

楼主(2020-04-22):
长城24P3显示屏故障,不固定竖线,随图像改变,越亮竖线越明显,怀疑是连接板故障。用手按芯片5517附近,有时会正常。更换了一块5517后,故障依旧,用手按也没用了。因无
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测试电路电压,请高手支持。
芯片

网友:
这是附图,请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故障现象图片

网友:
扔了吧。现在新机也便宜。修不了。

网友:
确实,扔吧。如果有压屏机可以尝试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