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P259,ZAAX32,DAZAAMB16E0使用中掉电

楼主(2020-04-22):
请教高手:宏基P259,ZAAX32,DAZAAMB16E0,使用中经常掉电,掉电后指示灯不亮,使用电池还是适配器都不开机。EC是IT8987E。

放置一段时间,指示灯亮了,开机就正常,然后还会突然掉电。

网友:
看情况和待机有关系。还有EC也有可能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触发条件。开关脚电压,LID信号,待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