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19V短路

楼主(2020-04-22):
公共点19V短路   电流不正常  待机芯片输入电压不正常   求解??   该查保护隔离电路   还是开关一些电路    求具体点  谢谢

网友:
哪短路烧那

网友A:
说实话,我最喜欢修19V短路的机器,十有八九都是电容

网友:
打一下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对地的就直接在公共点接线19V  3A烧机那里发烫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最喜欢修19V短路的机器,十有八九都是电容

是啊!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短路 就烧鸡大法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烧机大发

网友:
公共点19V短路   电流不正常  ?你这个是公共点电压不对 ?先测下公共点电压的阻值 如是正常查保护隔离 若不正常查短路位置

网友:
有是一个吃皮的机器了

网友:
这完全是个小白啊?

网友:
烧机最快,故障也最明显,逐个拆件太麻烦

网友:
大短路都是先测一下MOS管的G极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再用烧鸡法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烧鸡大法几乎可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