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改固件的这软件Flash I mage Tool (FIT) ME Analyzer

楼主(2020-04-22):
谁有改固件的这软件Flash I mage Tool (FIT)    ME Analyzer
有谁有这上面的软件,谢谢

网友:
拿去。。不谢。 ME Analyzer v1.84.0

H55
一个是 6代 7代的,一个是 10代的。。 看下搞什么ME,。就下那个版本

网友:
ME版本低于10.0的,直接用winhex就可以了

网友:
Flash I mage Tool (FIT)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