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5570 版号 LA-F115P求助

楼主(2020-04-22):
Dell/戴尔5570 版号 LA-F115P主板,待机电流0.35 处于短路状态,探查后发现U27旁一原件发黑碳化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去掉后短路现象消失,但依旧不触发。此元件一端连接U27 为3V电压 另一端对地3欧(次处用1V电压烧鸡电流2A主板无明显发热)。求各位大神给指点下,出出主意。

网友A:
这个要分清是升压用的还是稳压用的 ,目测应该稳压用的 补上就可以 主要问题不是这个元器件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分清是升压用的还是稳压用的 ,目测应该稳压用的 补上就可以 主要问题不是这个元器件本身

原来的糊了,不知道是补电容还是补电阻啊......

网友:
要分清是升压用的还是稳压用的

网友B:
115P 独显UZ7是空的  116P集显是装了的 不知道你的是    那个是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P 独显UZ7是空的  116P集显是装了的 不知道你的是    那个是0欧姆电阻

我的是集成的,你这照片那位置确实是空的。看来是那估计是CPU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我的版号是116的标号一样是个o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