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维修

楼主(2020-04-22):
客户带来y400笔记本,客户描述正常关键后不开机。接电测试待机0.016感觉不正常,俺开机键没反应,测PL3无3.3V,PL4无5V电压待机芯片是

RT8205.测工作条件,16脚19V正常13脚3.3V  8脚3.3V  17脚5V都正常,比较郁闷了就是不出3V5V,继续查条件,当测到1脚和6脚的时候发现问题都是0V,

这两个信号受控于PQ13测的PQ13   1脚为5V,这肯定不对,PQ13没有导通,2脚为1V于是就把PQ13拆掉测量电压,2脚依然是1V

和2脚相连的是PC38测的电压也是1V,于是把PC38拆掉测量,有5V电压,

换一个电容问题解决,可能是电容不良漏电,换完电容后接电测试,3v5V已经有了,待机也正常了,待机0.006开机显示正常,开机显示那个忘了拍了客户一直在店等就没有拍,最后来个板号图!结束!

网友:
老通病了。那个电容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海绵的问题哈

网友:
左下角的海绵起潮致使电容性能不良,通病了

网友:
通病捡钱玩意

网友:
发帖不易,给你加分!!!!!!!!!!!

网友:
用示波器能测出来吗

网友:
碰到过。。。算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中,慢慢爬。

网友(2020-06-18):
各位大神是哪一个电容啊

网友:
正在修这个啊  谁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要是能把电容 位置标出来就更完美 了

网友:
这个机器老通病很多的

网友:
联想的海绵可是给维修带来了好多好处

网友(2020-12-29):
                                               值得参考

网友(2024-10-27):
思路是对的,一步步按时序条件来查,最终发现异常并解决问题。

网友:
Y400
LA-8691P
NM-A141
图纸与点位

LA-8691P R03.pdf

NM-A141 R10.tvw

Y400 NM-A141.pdf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