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1060板号NM-B961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0-04-22):
    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1060板号NM-B961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BIOS断电之后第一次用电源也可以开,第二次就又不行了,该机没图纸,没点位,没时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师傅给点思路,怎么搞,往哪个方向下手。    这板EC是IT8226E ,LID 电源等正常,充电芯片是BQ24780S,ACOK 3V正常,开关电压正常,按压也有跳变,不开机的时候充电也正常,开机后一会充电芯片4脚24V直接变为0V,直接关闭隔离,所以电源不开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0-5-21 17:23):
最后换了EC 好了,记得这机一定要原装电源,一般的也是不充电。

网友:
没图纸不好整,找一样充电芯片的图纸,电池插上去开机,然后修隔离

网友:
ACOK 3V正常

网友:
这机器很新吧  没啥资料

网友:
换原装电源 测试

网友:
是,有可能,但手上没原装电源。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用原装电源也不行

网友:
内置电池,不插电池就不开机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0-08-08):
楼主换这个ec是全新的,还是写好程序的

网友:
联想的不是大功率电源识别的话 上电掉电

网友(2021-10-29):
y7000用电源不开机,用户电池能开机,插电源不显示电源,单独用电源无法开机,测量电源口处无电压,电源口无短路,单独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正常,我也遇到一个,不知道从那小手,请指点。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用可调电源不开机,一定更要用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2021-12-20):
有适配器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