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260X 1GD5 白金版 黑屏及APW7165C可用RT8120A代换维修事例

楼主(2020-04-22):
今年要说的是蓝宝石R7 260X显卡开机没反应就是黑屏,风扇倒是转,转得不怎么快,看一下显卡成色还不错,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年显卡涨价了,修好还是可以换一点钱起码200多块钱应该不成问题的:

依然还是先打一下阻值吧,具体数据如下:
①VDDC_5V=13.9KΩ正常

②VDDC=3.8Ω正常

③VDDCI=32Ω正常

④MVDD=491Ω正常

⑤VDDC_1.8V=1.7KΩ正常

⑥VDDC_0.95V=161欧姆

以上6组供电均正常,也无异常情况,然后测试一下几组电压值:
①VDDC_5V=5.0V正常

②VDDC=0.95V正常

③VDDCI=0.96V正常

④MVDD=1.59V正常

⑤VDDC_1.8V=1.85V正常

⑥VDDC_0.95V=0V无电压不正常

所有电压都测试除了第⑥组没有电压输出其它都正常
看了一下该供电芯片是APW7165C,然后测试了该芯片
⑤脚和⑦脚电压都正常,直接换芯片刚好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我开始用7165A代换不行电压输出有1.3V多偏高了

然后查了一下资料发现用RT8120A应该可以代换然后直接代换后电压1.05V,正常了。

然后上机测试正常显示问题解决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记得打赏

网友A:
手上有片5850电压全有就是点不亮。没地下手。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片5850电压全有就是点不亮。没地下手。唉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BIOS1脚有没有片选然后2脚是否有信号输出,如果都正常了那就检查显存吧!最后看看GPU是否虚焊和不良。这个没有什么多修了自然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BIOS1脚有没有片选然后2脚是否有信号输出,如果都正常了那就检查显存吧!最后看 ...

复位正常BIOS片选正常,数据脚也有。时钟100M正常。PCIE打阻都正常,电容也都正常。,真的晕了。打阻显存数据脚全部一致。所以BGA不占边了。

网友:
昨晚又翻出来用放大镜检查,还真见到了,电容爆短路烧电感。这路是核心1.0V电源。换好上机还是不显

网友:
怕是不能卖200吧?

网友:
论坛里修显卡的人不多,好久没看到这么翔实的帖子了

网友:
除尘不亮了,是啥问题大概

网友:
吹下东西了吧

网友(2020-08-31):
我手上有个260x,供电mos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裂开了,我还误干了它的供电芯片,现在还不知道我的手艺能不能焊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