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T 通病杀!!!

楼主(2020-04-22):
主板:华硕H81M-CT  REV1.00
故障:通电无显示

直接上电,测电压,内存1.5v   ME1.05V    PCH1.5V    CPU1.7V
测VRMPWRGD  0.1  不正常
不用多想,PQ803   已经是华硕的通病了   拆掉!

ojbk     收工!

 会员222474100鑫豆2025-2-12 01:57
 会员203389100鑫豆2024-10-2 21:08
 会员162512100鑫豆2024-8-13 11:55
 会员212112100鑫豆2024-8-2 10:15
 会员1149339100鑫豆2024-7-8 09:00

网友:
PQ803已经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

网友A:
别光厉害呀,加分啊

网友B:
维修看见它就是它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看见它就是它换了

这是经验!不是看到谁就是谁坏了!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什么办容易出什么问题那还要你有何用呢?你说是吧?

网友C:
pq803拆掉,要不要更换过一个好的上去

网友:
联想的主板   映泰主板都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请问没复位吗

网友D:
VRMPWRGD被PQ803拉低了吧,直接拆除会不会影响时序
顺便问一下B85 1.08V,比1.05高出0.03,会不会导致无时钟

网友E:
楼主简单明了,舍不得画个圈圈给新手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这几个保护电路是通病

网友:
上次拆了个pQ806也好了

网友:
通病好啊 碰到直接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RMPWRGD被PQ803拉低了吧,直接拆除会不会影响时序
顺便问一下B85 1.08V,比1.05高出0.03,会不会导致无时钟

华硕主板我也修过几个,我实测告诉你。不会。

网友:
简单明了,你应该标注下芯片,或者划圈。我发贴我都会标注芯片的。还会发测试的供电图。亮机图 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华硕主板我也修过几个,我实测告诉你。不会。

我有一个华擎B85,,偶尔能正常跑码,大部分的时候无时钟。
无时钟的时候,测得CPU电压1.7V(全部电压都正常),me 电压1.08V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简单明了,舍不得画个圈圈给新手学习。

编辑的时候忘了!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MPWRGD被PQ803拉低了吧,直接拆除会不会影响时序
顺便问一下B85 1.08V,比1.05高出0.03,会不会导致无时 ...

直接拆掉不会影响的

网友:
牛啊 就喜欢这种 稳准狠

网友:
确实好多板拆小管后可以显示

网友:
是换还是拆?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厉害

网友:
是的,没复位,查VRMPWRG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03拆掉,要不要更换过一个好的上去

这种管子不用装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拆掉拆掉

网友G:
楼主简单明了,舍不得画个圈圈给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简单明了,舍不得画个圈圈给新手学习

大哥,能不能别灌水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光厉害呀,加分啊

大哥,不要灌水好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华擎B85,,偶尔能正常跑码,大部分的时候无时钟。
无时钟的时候,测得CPU电压1.7V(全部电压都正常),me 电压1.08V
不知道怎么查了

有了vrmpwrok,查时钟芯片吧。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这样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块 也是拆的这里好的

网友H:
主要是气质
对,就这个,pq803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就这个,pq803

网友:
很好的学习贴,通病。

网友:
好有魔性的OJBK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