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56GOC-1GI显卡安装驱动就蓝屏进入不了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22):
该显卡不安装驱动显示正常,几组供电电压输出都正常,我这里就不发测试数据图了,先看一下卡双风扇,样子挺虎的。

看一下问题

这种安装驱动蓝屏问题也挺多的,基本上常见原因有这些:
①显卡BIOS
②某个显存问题或者虚焊
③GPU问题或者虚焊
④驱动和系统问题
基本上这几组可能性多一点,当然还有显卡供电电路出问题也会引起蓝屏死机问题。
然后电压之前测试过没问题,然后排除了驱动和系统问题,先测试一下显存然后再刷BIOS。

测试一下果然显存报错,测试程序显示B通道第二组也就是M4显存有问题,然后我先加焊一下显存吧,不行再换也不迟。

加完焊直接进入系统测试问题解决。

鲁大师跑分4W,还可以吧,问题解决了吗?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像这种情况,如果加焊了有可能当时会好,有的情况可能第二天或者等几天又出现问题了,那直接换一颗显存吧!因为我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建议大家直接换好一点。好的记得打赏哦

网友A:
b通道高位不应该是m6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通道高位不应该是m6么

M6是C通道第二组吧!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是我失误,显存顺序我搞错了,不好意思,我今天把正确的发给大家,不然又得误人子弟了,

网友B:
如果按照测试程序提示的错误的确应该是M6,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老铁回复位置不对,我今天又测试一下显卡问题没有解决,我今天直接把芯片M6换了一颗问题彻底解决了。

网友:
老板,可否告知测试显存用的是什么程序?谢谢

网友:
查到了,是mats软件,但不懂用

网友:
楼主简单明了,舍不得画个圈圈给新手学习。

网友C:
显存报错建议直接换,显存报错分好多情况,你不拆只加焊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个软件是买的,还是下免费的

网友:
检测显存的软件太多太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测试程序提示的错误的确应该是M6,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老铁回复位置不对,我今天又测试一下显卡问题没 ...

从发帖和回帖来看,楼主的钻研劲儿挺厉害!讲究!
已加分!

网友:
楼主很负责任的,错的地方很快就纠正了,对新手来说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报错建议直接换,显存报错分好多情况,你不拆只加焊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有几个能交换的  加焊好的也不收哦

网友:
那个显卡显存测试程序发出来啊?我也有个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哪个颗粒出问题

网友:
测试软件很牛的有这个修显卡还是吊啊

网友(2020-06-22):
这颗粒 你换错了!

网友:
不是应该逆时针数的么?

网友:
请问一下,这显卡通显存排列是从最左边顺时针数的是吗